[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5-06-09):
模友们经常会因接错线而损坏OSD,看看是如何维修的吧。

第一课:OSD的检查及328P芯片的更换

第二课:7456芯片的更换

网友(2019-11-05):
泡泡老师的帖子必顶!

网友A:
没风枪怎么修复~~~不过挺不错的,谢谢LZ分享

网友(2019-06-08):
学习了,牛逼  芯片在哪里能买的到?看起来更换不容易啊

网友(2019-01-01):
泡泡老师您好,我看你的视频好多遍了,我的MINI OSD是用ISP能读出熔丝位,也能写入,但用安卓软件写不进bootlet,请教一下会是哪里没弄好吗?用OSD刷写软件连接提示连接失败。

网友(2018-11-21):
泡泡老师,你的教程很多视频都已经打不开了!能不能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2017-09-30):
继续学习中,泡泡老师的贴要顶啊

网友:
泡泡老师用那种刷机板 我现在有USB转TT的貌似少了一个接口

网友:
老师,你那个osd调试软件能分享一下不?网上没找到。

网友(2017-06-11):
学习了!支持泡泡老师!!!

网友B(2015-06-09):
泡泡老师,除了你视频中说道的两种问题,还有其他小元件损坏会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除了你视频中说道的两种问题,还有其他小元件损坏会怎么样啊

1、右侧5V降压芯片损坏,这时可以去掉二极管,从左侧用5V供电。
2、PCB要是断线的话,看电路图自己飞线。
3、别的小元件很少有损坏的情况。

网友C:
泡泡老师 还修osd吗? 我手上有一块坏的osd  那位大神能帮我修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 还修osd吗? 我手上有一块坏的osd  那位大神能帮我修一下吗

单修一片OSD不合算呀,来回运费30,就算二块芯片都坏了20,买一个新的60

楼主(2015-12-04):
引用 网友A:
没风枪怎么修复~~~不过挺不错的,谢谢LZ分享

没风抢只能用牙咬了,哈哈,

网友D:
蓝色灯不闪了。。。osd不能用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灯不闪了。。。osd不能用了。。。求解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

看这个,你的328P坏了,

网友D(2016-01-23):
蛋疼死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买了块新的,之前用着好好的,重新接线后就不能用了。。。。短接了5v供电,上电后三个灯一起亮是怎么回事啊。。。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蛋疼死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买了块新的,之前用着好好的,重新接线后就不能用了。。。。短接了5v供电 ...

手艺不精,越修越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艺不精,越修越坏。

多谢夸奖,再接再厉

网友D:
出字后又是乱码。。。刷了你发的那个2.2固件和字库还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字后又是乱码。。。刷了你发的那个2.2固件和字库还是乱码。。。。

字库没有真正刷到7456里面去,你就算不焊7456,也能完成刷字库,并且提示你字库刷写完成的。
检查电路,328P到7456的 MOSI、MISO、SCK三只脚是否连通,三只脚上的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2016-09-19):
需要的软件在哪下载呢

网友:
泡泡老师,我有一个迷你osd 一个非凡s2osd  一个2w功放都坏了。能修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