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UAV版PIX 2.4.6 娱乐拆机 [老晋DIY第十贴]

楼主(2015-06-09):
老晋爱折腾,多轴飞控从QQ到APM 2.8到极翼P2到PIX。

APM玩的不是很爽,入手P2,又感觉太肉。几天前入手PIX,为了试试手感又避免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碳纤的机架就不用了,从同事那里抢来个刚买来的F450机架,装好试飞,感觉很爽,默认参数操控很跟手,自稳模式几平米的室内可以5秒脱控,就等天气好外场试飞了。

电池用的是自组3S5000和自组4S5000,感觉4S更灵敏,动力更好,当然3S用E300动力不加更多挂载也可以了,手感温柔点^_^

魔都连续几天下雨,闲来无聊就拆开PIX看看。发个帖子,娱乐一下。

配置:

PLAYUAV版的PIX 2.4.6
乐迪AT9
好盈铂金30A
F450机架
DJI  E300动力  2212+9445
自组3S5000,自组4S5000电池
数传
DIY的BEC

上图:

机机

装机PIX

PIX拆机

楼主:
吐一下PLAYUAV,连接线你就不能够用硅胶线?附带的线太硬了,冬天估计会出问题,还得买硅胶线换,麻烦麻烦麻烦!

网友A:
没用过,pix!
讨教一下和apm比较的结果!

我现在使用的是apm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ix!
讨教一下和apm比较的结果!

PIX玩的时间不多,魔都天气不好,室外也就飞过一个起降几分钟,最大的感觉就是以前,风大APM 2.8扛不住,飘,不敢飞。PIX就不错,风大我敢飞。用的是同一个雷家的7M GPS。APM和PIX,都是PLAYUAV的。

另外以前玩APM2.8的时候,默认参数F450+银燕2212+1045,操控感觉没有PIX好,PIX更精确更稳,现在PIX试机用的是E300+9445。当然,电调不一样,APM2.8用的是银燕BL 30A,PIX用的好盈铂金30A。

APM已经出掉,PIX等天气好再试。

网友B:
老晋  我问一下  你们电池之间的焊接就是焊锡直接上?我这边焊锡粘不上去啊!

网友:
pix多少钱入的

网友A:
感谢耐心指教!看来pix运算能力还是强大!

我现在是六轴,飞得还不错!

网友:
帮顶有票了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晋  我问一下  你们电池之间的焊接就是焊锡直接上?我这边焊锡粘不上去啊!

散片的电池一般正极是铝片,要点焊镍片,没有点焊镍片的,你是没办法上锡的哦。

如果电池已经点焊镍片,就用大功率的电烙铁+焊锡膏+焊锡丝搞定。

楼主:
500入手,不含电流计、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耐心指教!看来pix运算能力还是强大!

我现在是六轴,飞得还不错!

不客气,都是玩模型的,算是一家人^_^

感觉就是PIX值这点差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入手,不含电流计、GPS。

老哥,帮你的p2飞控出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帮你的p2飞控出我

P2暂时不出哦,同事经常要玩,P2适合他们

网友B:
果然是这样!!!你们是如何点“焊镍片”的,常规的烙铁可以用么?科普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这样!!!你们是如何点“焊镍片”的,常规的烙铁可以用么?科普一下呗。

上镍片,要点焊机,就是把镍片和铝片叠起来,然后通过上下2个触点的大电流,来把镍和铝焊接起来,一般都是稍微专业的地方才有点焊机。
普通的电烙铁没办法实现的。

要更详细的,问一下度娘,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镍片,要点焊机,就是把镍片和铝片叠起来,然后通过上下2个触点的大电流,来把镍和铝焊接起来,一般都 ...

好的谢谢了,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管感觉还是蛮失望的。

网友D:
你用的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遥控?

乐迪AT9和天地飞7.

网友(2020-01-21):
大佬,可以问个问题嘛,我在百度搜了好久,就是pix的油门问题,延迟很大是怎么回事,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晋  我问一下  你们电池之间的焊接就是焊锡直接上?我这边焊锡粘不上去啊!

我这里自己做了一个点焊机用报废微波炉做的很丑功率很大效果很好

网友:
请问老晋nazalite在外面10颗以上的卫星用GPS可以飞,用姿态模式就非常难控制。更不用说在室内飞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刷V2能好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