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挂能否挂二轴云台航拍?

楼主(2015-06-10):
手上有一台450,808摄像机,准备入个二轴无刷云台,不知道重量上会不会超重(现在450重1000g左右不含808),飞行性能是否稳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也是这个配置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

这样配置下来 220mah的电池能够飞几分钟?

网友B:
可以,但是2212+1045的话会比较热,3S2200电池6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2212+1045的话会比较热,3S2200电池6分钟左右。

好的 ,谢谢,二轴云台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二轴云台有没有推荐的

老晋买的轻量化的,加狗220克。808的话应该会更轻,但是要调整重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3.Ns71Gi&id=42173923436&_u=a205nb9pe2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晋买的轻量化的,加狗220克。808的话应该会更轻,但是要调整重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 ...

好的

网友:
808不好调重心,太轻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