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QQ飞控老是炸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0):
      前久在淘宝里组装了一台450四轴QQ飞控,前几次飞都很正常,放了一段时间,飞机就出现严重失控问题。飞到30米高的时候突然油门就一下子断了,飞机直接摇摇晃晃的直线网下坠,离地起飞到下坠前后不过2分钟,锂电池和遥控器电池都是充满电的,周围也没什么干扰的。飞了几次都是这种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都快急死了。问了店主店主也说不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QQ飞控的原因。请高手指导,万分谢谢了。

网友:
飞控初始化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供电,不要上桨,油门推大,然后用万用表测一下QQ的电压(就是QQ输出端),老晋的经验就是如果没有用BEC,用的是电调供电,经常会有这种问题,电调输出的5V电流太小,用于飞控和接收器和别的挂载一起供电,起飞后由于电池会承受大电流,容量小C数小的电池也会供电不足,5V输出经常会电压降到4.5V以下,就会出问题。所以老晋现在一律用5A的BEC供电。

如果没有万用表,就上个BEC,供电就会好很多,一些怪异的现象就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供电,不要上桨,油门推大,然后用万用表测一下QQ的电压(就是QQ输出端),老晋的经验就是如果没 ...

非常感谢,我马上试试。

楼主:
初始化是怎么操作,呢告诉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B:
单独供电吧,我也碰到一次,qq飞控想调也没法调。商品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始化是怎么操作,呢告诉我一下吗?谢谢了

用螺丝刀按住那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丝刀按住那个按钮

已经搞定,还是初始化简单的多。非常感谢

网友:
换飞空吧 qq飞控问题特多 用的没有一个不炸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还是初始化简单的多。非常感谢

你的好了,我的挂了,不能解锁了

网友:
我的qq说明书图片上不了,说文件大,附件也说大

网友(点评):
从启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6-10-26):
前车之鉴呀。。。必须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供电,不要上桨,油门推大,然后用万用表测一下QQ的电压(就是QQ输出端),老晋的经验就是如果没 ...

bec安装再那啊

网友(2024-02-19):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供电,不要上桨,油门推大,然后用万用表测一下QQ的电压(就是QQ输出端),老晋的经验就是如果没 ...

你好!请问QQ飞控独立供电,怎样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供电吧,我也碰到一次,qq飞控想调也没法调。商品飞控

问下单独供电,线怎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