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一般电池绑在下面,要是装云台电池怎么办

楼主(2015-06-11):
这个二层空间很小塞不进电池。飞控因为需要减震必须放到上面。要是加云台怎么办。我的电池是5200毫安

网友:
悄悄地说这机子用APM加席梦思是可以放进中间层的

网友A:
你能把电调放下面么

网友A:
配置好高啊,国基路一个家伙也在装450用的银燕,我用的朗宇  你在郑州的个模友群哥们

网友B:
电池放下面啊,有挂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电调放下面么

电调不想折腾了,好看不好看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高啊,国基路一个家伙也在装450用的银燕,我用的朗宇  你在郑州的个模友群哥们

我的是s500. v2216很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高啊,国基路一个家伙也在装450用的银燕,我用的朗宇  你在郑州的个模友群哥们

金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下面啊,有挂钩的

电池放下面那云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放下面那云台呢

不是有两根碳管嘛,鸡尾挂电池,鸡头挂云台

网友:
云台用云台挂载板  固定在下边的两根玻纤管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做大改动几乎没法放啊

网友:
不是金燕  就模友啊我在纬五路姚寨路

网友:
我的放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