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机的抖动

楼主(2015-06-11):
怎么看飞机抖动的厉不厉害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是什么飞控吧,这样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是什么飞控吧,这样好判断。

雷家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是什么飞控吧,这样好判断。

pix雷家的定制的

网友A:
飛行完後把日誌手下載回來,然後看一下IMU中的ACC——Z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行完後把日誌手下載回來,然後看一下IMU中的ACC——Z就可以了

飞行日志怎么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日志怎么下载

直接拿出TF卡就可以了,在電腦地面站上看,具體的可以參考我的貼子 LOG的分析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行完後把日誌手下載回來,然後看一下IMU中的ACC——Z就可以了

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样,其中我做啦加速的

网友:
截圖小了一些,你注意看你的Z軸的震動是不是在 -5 與-15之間,如果是在這範圍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就查看PID就OK了!

网友:
你有木有 有木有 反正我是木有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55

想要知道自己的JJ有多稳 最佳的办法是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