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mwc 飞控调试问题

楼主(2015-06-11):
各位大虾.请教些问题. 本人初玩四轴飞行器.用的 arduino uno 板子加一个传感器模块. 传感器为 MPU6050 HMC5883L BMP180/BMP085 . 通过跳线连接成功以后. 刷好 mwc 官方的 2.4 版本固件. 通过电脑的调试界面, 能获取到各种传感器的数据. 并进行了 陀螺仪校准和 加速度校准.
现在问题来了. pid 参数默认. 开机解锁以后. 默认加大油门. 不做任何操作. 在电脑调试程序里面看到.发现电机转速有一个慢慢变得很高.或者其他的自动变慢. 导致几个电机的转速都不平衡. 折腾了很久都不行. 试过重新校准. 问题依旧. 这个问题直接导致我第一次试机. 机器失控.炸鸡了. 因为四个电机转速完全不受控制.

请问各位大虾. 是不是传感器不准啊. 导致程序的自控也不准. 求各位大虾给点解决思路. 还是 pid 参数问题?

多谢了

楼主:
默认刷好程序. 连接电机电调. 不上螺旋桨. 解锁后, 推动油门. 发现这四个电机的转速就自动慢慢的变的不平衡了. 稍微动下飞控板. 发现四个电机的转速剧烈的上下波动. 这样飞下去. 稍微动下. 电机转速就猛的变高或者变低. 这个感觉很不稳定啊

网友:
看帖帮顶好品德

网友:
有2.4的程序了吗

楼主:
有了.官方有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官方有下载

哦,有什么改进吗

网友:
推荐你还是用2.2的程序,2.3以上的貌似不好用

楼主:
继续顶起来测试

网友:
是不是传感器模块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已经解决。推荐不要用2.4的固件。还是用2.2的。另外有段代码要改写。我把我的提问地址给你。里面的最佳答案就是你需要的。
最佳答案。下载PDF文档,仔细阅读后,修改你的2.2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