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大四轴 12S 50V 飞控怎么取电?

楼主(2015-06-11):
大四轴 12S 50V 飞控怎么取电?在动力电下来6S 22V的电接变电模块 电机一直无信号报警,12s必须在拿一块小电池供电吗?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
我是推荐拿个  3S的小电池单独供电

网友:
你的大四轴 12S 50V,够高大上了,动力十足, 如果为了给飞控取电直接用动力的12S或6S的电来降压效率不高,而且不好找这么高压差的降压模块,在飞行器承载力充分的情况下,最好考虑用单独的2S或3S给飞控供电。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单独供电。另外楼主一入门就弄这么大的飞机恐怕不妥当吧

网友:
降压没意思    直接小电池独立供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