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apm飞固定翼可以不接方向舵机吗?

楼主(2015-06-11):
最近在装fpv载机 飞控用的是apm,有个疑问由于我的载机不方便装方向舵机,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自稳模式没问题,不知道apm的返航模式,航点模式由飞控操控飞机的时候会不会用到方向舵机?能不能实现返航?

网友:
觉得总有一天会出意外

网友A:
按固定翼机型总体有三类:常见的T尾是有用到方向舵机来转向,当然用副翼也可以实现转向的;二是V尾,没有用到专门的方向舵机,是靠混控来实现转向,三是三角翼没有方向舵,也是靠副翼的混控来实现。
楼主的问题可以偿试下设置飞控副翼的混控或遥控的混控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固定翼机型总体有三类:常见的T尾是有用到方向舵机来转向,当然用副翼也可以实现转向的;二是V尾,没有用 ...

补充把方向粘死

网友:
我以前飛電固的時候多數用不到尾舵機,所以粘死了,同意樓上說法,轉彎使用副翼和升降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