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组3S电池 串联成 6S用 [老晋闲贴之一]

楼主(2015-06-11):
魔都天气一直不好,不是大风就是下雨,老晋闲来无聊逛淘宝,偶得2组3S5000mah,才80一组全新库存货。

拿到了就想串成6S用在E800动力上,于是找出点小配件改了一下。160一组6S5000mah,太实惠了。

发个闲贴,供闲人参考。

所需元件:

3S电池  2组

3S平衡充插座  2个

6S平衡充插头  1个

方法:
1.  先把2组电池用电工胶带扎牢,有大号的热缩管最好。

2.3S平衡充插座串联,焊到6S插头上,中间第一组第三片电池的负极飞线连到第二组第一片电池的正极。

3.  焊好的平衡充线上热熔胶,防止短路,增加强度

4. 第一组3S的负极和第二组3S的正极焊接起来,第一组电池输出的正极焊接到XT60的正极,第二组电池输出的负极焊接到XT60的负极,上热缩管保护。

5.  测试

3. 整理

ok,完成。

串联的方法也适合于机场对电池容量的限制,很多模友都是6S大容量电池,安检严格的机场比如魔都的就过不去,咱们不做换标的事情,只要有2个人,每个人带一组,到了目的地,用胶带绑起来,插上平衡充插头,再做个串联线就可以。

网友A:
两块电池正负线连接的时候会不会有火花啊。

网友:
只连接一个正负极不会有火花,因为是串连没有闭路,如果两个都连起来叫短路,就不是火花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正负线连接的时候会不会有火花啊。

哥们你也真逗,又不是同一个电池,也没有负载怎么可能有火花

网友:
哪里有?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也真逗,又不是同一个电池,也没有负载怎么可能有火花

额,没有就行。害怕再把自己电着

网友:
我的6S5000给  810用全新的一次下来就怀了30C的

网友C:
老晋大哥发个链接过来吧~一直想找个好点的电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晋大哥发个链接过来吧~一直想找个好点的电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952&_u=b205nb9p82b9

不多了哦^_^

好不好的老晋没有测试过,平衡非常好,3个都是3.82V,第一次充电,3.82到4.20V,充进去2800mah,估计容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正负线连接的时候会不会有火花啊。

串联,没有短路,何来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正负线连接的时候会不会有火花啊。

这是串联 啊

网友:
串联不好吧!

网友D:
作个测试到底怎么样?

楼主:
只要超过1S的电池组,都是串联的,何来不好之说。
保证焊点质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个测试到底怎么样?

第一次充电后几个A的放电,4000mah到3.82V,容量足。
上机测试这几天就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要超过1S的电池组,都是串联的,何来不好之说。
保证焊点质量就可以了。

我之前也是在5i论坛看到的,大疆电池就是串并,很多人说电量会突然下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是在5i论坛看到的,大疆电池就是串并,很多人说电量会突然下降炸鸡

dji的4s电池都是4S2P,两并后四串,所以4S电池有8片,电量突然下降和电池质量有关,和串并联无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的4s电池都是4S2P,两并后四串,所以4S电池有8片,电量突然下降和电池质量有关,和串并联无关的。

哦,好吧。学习

网友F:
老晋大哥 我自己的一个电池 5000mah的,空载飞20多分钟报警。
B6 1.5A 充电只能 冲进去 2000-3000 mah,这个正常不?
是不是电池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晋大哥 我自己的一个电池 5000mah的,空载飞20多分钟报警。
B6 1.5A 充电只能 冲进去 2000-3000 mah,这 ...
大哥谈不上,叫我老晋就可以了。
看你起始电压多少,如果高的话正常,比如3.9V起充。
低的话就不太正常了。
另外电池是不是老化,看压降是不是快,起飞4.2左右,一会就3.8了,就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G:
其实可以考虑把平衡头的线退出来插到6S头上.
如果要那样并线考虑用热缩管封下,这样焊点裸露靠热熔胶绝缘有点怕人.

BTW:老晋在上海啊!?我一直以为是老晋是山西人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可以考虑把平衡头的线退出来插到6S头上.
如果要那样并线考虑用热缩管封下,这样焊点裸露靠热熔胶绝缘有 ...

这种方法可行,但是第三片和第四片要有线连接,就是第一组电池的最后一根线和第二组电池的第一根线并起来插平衡头第四空,不太好搞,而且这款电池的平衡线太短了,拔线换6S平衡头后,充电会不方便。
将来用作3S,还要重新做平衡头,也麻烦。

(老晋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农民,25年前农专非农

网友H:
这个我也会连,还是还不懂这个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会连,还是还不懂这个c值

差不多这样子的,C就是电池容量,把最后的h去掉,比如5000mah,C值就是5000ma=5A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这样子的,C就是电池容量,把最后的h去掉,比如5000mah,C值就是5000ma=5A  ^_^

那5A电池标多少c .? 那同样大的3s电池是不是有8c. 25c. 的呢?这个搞不懂。

楼主:
C数,就是电池的放电能力,比如5000mah的,20C就是20*5A=100A。

2200mah的,25C就是25*2.2A=55A。

然后就看你的电机,最大电流多少,有几个就乘以几,就是你需要的电池的放电能力,就是C数,电池的C数大于电机的需求就可以了。

不同的电池不同的C,按照你的需要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