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的升级

楼主(2015-06-12):
请问专家:
我购买了一个凤凰模拟器4.0的,可是发现里面没有多轴飞机,
百度上看到好像可以升级的,所以请教一下如何从4.0升级到有多轴的5.0版本?谢谢!

楼主:
自已顶自已,等专家回复!

网友:
多轴蛋疼,不用练,上真机

网友:
因为每个飞控都不同,所以练了也没用。

网友A:
我是打开自动提示升级,升完以后就成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打开自动提示升级,升完以后就成5.0了

好的,我也试试、谢谢!

网友B:
4.0有四轴模型,点检查升级,出来许多更新模型,找到多轴下载即可。不过模拟器多轴都是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有四轴模型,点检查升级,出来许多更新模型,找到多轴下载即可。不过模拟器多轴都是手动的

太感谢了、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