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大师求救 miniosd pixhawk 卡死

楼主(2015-06-12):
请教一下泡泡大师,这个osd之前在我的apm上,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换到了pixhawk上,就变成这样了,请教一下如何解决 ? 这是固件问题吗?

网友A:
OSD刷2.2 及2.4版本固件的,要接到PIX的TELEM 1接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刷2.2 及2.4版本固件的,要接到PIX的TELEM 1接收才行。

谢谢大师,我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