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xxd电调能刷blheli或者simonk吗?求教程

楼主(2015-06-12):
我看别人的教程xxd电调芯片和这个不一样,不知这个怎么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可能芯片封装不一样,只要型号一样,程序能支持你的电路,就可以刷,刷机教程很多,本论坛里就有

网友:
收到你的照片,按图接线,然后刷固件就可以。

网友:
有人把8a的芯片换成8l刷blheli成功

网友:
你这个xxd还预留焊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