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 APM2.8电流计电压设置好后,过段时间会变掉。

楼主(2015-06-12):
地面站里选4 0 2 配置。电流电压用表量好输入。点空白或者TAB键,到状态里看正常,但过段时间就变了,飞机没有解锁。数传一直连着。电压和电流会变成和没有设置过前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設置好了就不要再打開這個頁面了,一般我用4 4 2 就可以了不用這麼精確吧!

楼主:
没有再打开看。就在第一栏里看状态图的里面看到电压会变的。我知道那个东西很怪的,再到那页看会认为你要重新设置或者什么的。不知道是APM固件问题,还是地面站软件问题  地面站是1.3.25的  APM是3.1.5的

网友:
3.1.5固件没听说有这个bug
自己用的还好 估计是你电流计的硬件问题 地面站里面有选项 你可以试着变一下 也可以再去校准

楼主:
现在设置在A1口,检测电压了,没有出现上述情况,看样子这个啊apm A13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