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atmega8a刷Simonk或者blheli

楼主(2015-06-12):
可以吗,看别的教程都是atmega8l芯片的

网友A: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32&extra=
看老晋此帖。

貌似BL程序对应sil主控,目前只能够刷SIMONK。

网友:
只要电路结构一致,可以刷Simonk或者blheli,如果你是atmega8a方案的话刷成blheli,是不能联机调参的。你可以把电调的罗照(去皮)拍上来鉴别一下结构是否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32&extra=
看老晋此帖。

老晋,xxd可以刷blheli,不过我没敢刷,看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923

网友:
看了那个教程,发现xxd的版本真是多啊

网友:
5楼那个贴,刷的也是simonk,刷BL的看我的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32068&pid=15089504&fromuid=182340

说一下8l和8a的区别,8a供电是4.5-5.5V,支持8-16Mhz的晶振,8l供电是2.7-5.5V,支持8Mhz晶振(事实上也可以超频到16M用),其他参数一模一样,电调对单片机供电都是5V,所以用哪个都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晋,xxd可以刷blheli,不过我没敢刷,看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 ...

这个教程老晋看过的,貌似就是S固件,B固件要求的是SIL主控,S对应的ATMEGA主控。因为SIL主控的电调一般都带晶振,ATMEGA的都是RC或者LC振荡电路,很少带晶振的,如果不带晶振貌似没办法刷S固件的,正如楼下朋友所说,频率达不到。个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教程老晋看过的,貌似就是S固件,B固件要求的是SIL主控,S对应的ATMEGA主控。因为SIL主控的电调一般都 ...

老晋你再仔细看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