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块钱DIY多轴四合一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老晋闲贴之二]

楼主(2015-06-12):
老晋手头有几套动力,也有三个机架,吃饱了没事干经常换动力玩,每换一次就要校准油门行程,一个一个校准太麻烦,就DIY了一个多轴四合一油门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做的这个是四轴的,再加2个3P排插就可以6轴,加4个就是8轴,以此类推。

使用方法:电调延长线接接收机,4个3P排插接电调,电调电源端也要接上动力电,电机可接可不接,保险起见,电机接上为好,以免电调的电机输出端短路而冒烟1块钱DIY多轴四合一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老晋闲贴之二] 电调,电机,遥控器,接收机,DIY 作者:老晋 4726

然后就是和单个电调校准油门行程一样,上电,听电机的提示音,操作遥控器的油门就行。

材料:
洞洞板,也叫万用板,2元一块,用到5%吧,就算0.1元

排插,0.3元

电调延长线,0.6

制作方法:

1.排插剪成3P一个,共四个3P,您要6轴就是6个3P,8轴就是8个3P端子

2.洞洞板焊盘面用细砂纸打磨,方便上锡,插上3P端子和电调延长线

3.焊接  信号端一起焊起来,接地端一起焊起来,电源只要一路和电调延长线焊接即可。
没有BEC的电调,要单独引入5V给接收机供电。

老晋空出几个排插位置,方便以后上6轴8轴用。

4.上热熔胶

5.整理一下就 ok 了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闲来发一帖,多谢模友支持!

网友:
像楼主这样焊有点难度1块钱DIY多轴四合一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老晋闲贴之二] 电调,电机,遥控器,接收机,DIY 作者:沈淼章 2165 楼主能不能发一下你的电烙铁的照片

网友:
细心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楼主这样焊有点难度楼主能不能发一下你的电烙铁的照片

老晋常用的2把,最普通的20W和35W,焊一般的小东西就20W,焊电池、插头等等,就35W的。还有一把100W外热式的,10多年没有用了,可能找不到了1块钱DIY多轴四合一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老晋闲贴之二] 电调,电机,遥控器,接收机,DIY 作者:老晋 8955

网友B:
我的0成本 把油门通道直接混控到1  2   4通道  或者混控到 1  2  4  5  6  或者 1  2  4  5  6  7  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0成本 把油门通道直接混控到1  2   4通道  或者混控到 1  2  4  5  6  或者 1  2  4  5  6  7  8通道

网友C:
我直接把信号线挑出来绑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把信号线挑出来绑一起

各种方法都一样,闲来无事,天气不好,老晋做个小东西玩玩。

网友D:
TB上数显白光电烙铁挺好,用新的或者二手的T12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上数显白光电烙铁挺好,用新的或者二手的T12头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晋用惯了老式的电烙铁,这种新的公司买来用过几次,后面就再也没有用过,感觉不行啊

用用白光T12   你会觉得爽的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用白光T12   你会觉得爽的飞起。

1块钱DIY多轴四合一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老晋闲贴之二]  作者:老晋 3313 1块钱DIY多轴四合一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老晋闲贴之二]  作者:老晋 1313 1块钱DIY多轴四合一油门行程校准集线器  [老晋闲贴之二]  作者:老晋 6367

网友F(2016-02-0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看得出来朋友开始玩APM了,共同学习,去年这个时候老晋也在折腾QQ和APM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