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日志记录设置Defaul+IMU.断开连接后又变回禁用.

楼主(2015-06-13):
APM日志记录设置Defaul+IMU.断开连接后又变回禁用. 就是无法保存这个设置...什么情况
(点过写入参数了..刷了3.05.和最新固件. 还是一样.)

网友A:
在参数树里查找 LOG_BITMASK  在这里写入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树里查找 LOG_BITMASK  在这里写入下试试

试过了. 无线数传用地面站改还是一样.

网友:
APM有问题,跟卖家换一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刷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