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请问飞机不断的摇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13):
泡泡老师请问飞机不断的摇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详细描述模型的种类,配置,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描述模型的种类,配置,故障现象

450四轴  APM2.8飞控  飞行中不断的摇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四轴  APM2.8飞控  飞行中不断的摇摆

1.检查电机安装是否牢固,桨页平衡是否正常。2.如果飞控有减震,去掉减震试试。3.如果飞控pid用的默认值,请尝试降低p值或做一次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电机安装是否牢固,桨页平衡是否正常。2.如果飞控有减震,去掉减震试试。3.如果飞控pid用的默认值 ...

降低P值在调参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P值在调参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手动降低一下P值,或是让飞控进行一次自动调参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