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串联后要用平衡头充电,而镍镉不能用平衡头

楼主(2015-06-13):
今天在冲锂电池(3s   2200)时碰到一这个问题,有时候用香蕉头能充有时候不能冲,然后用B6接平衡头冲的时候没有把香蕉头插入和锂电池连接,导致冲不了.问了X包客服才知道用平衡头冲的时候要香蕉头接上才行。
我现在疑惑的是,为什么串联锂电池要用平衡头冲,而串联镍镉就可以直接用香蕉头?

网友:
简单的说因为锂电很娇气,过冲过放就损坏,串联不用平衡冲很容易造成有的过冲,好好看看有关锂电的知识就知道了

网友:
锂电池有严格的的充电限制电压和放电终止电压,一点过冲或者过放都很有可能破坏电池。所以要进行电压限制,但是这不是平衡冲的根本。

根本是每块锂电池的电池原料品质,生产工艺,加工环境温度等等造成了每块电池的容量,端电压,内阻等等不均衡,所以平衡冲中也叫均衡充。

所以一旦串联充电,会由于多次使用后充放电后,电池间的差异明显,个电池电压有差异,所以一旦串联充电很有可能造成个别电池过冲,都有可能涨鼓甚至爆炸。
因此只能针对每一块电池进行单独充电,所以就出现了平衡冲。

镍镉电池由于化学特性,楼主自己百度下具体化学特性我也是门外汉,他比较耐过冲,所以一般买的镍镉电池都带着充电器一下子两节或者多节一起冲。
镍镉电池可以使用平衡冲,楼主可以看一下B6说明书里面有镍镉电池充电方法。

网友:
楼上正解,补充一点:B6充电的时,接放电端是起到充电的作用,接平衡端是在充电的同时,充电器检测各个电芯电压,并将电压略高的电芯放电,以平衡各个电芯的电压,这就是所谓的串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