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内置OSD小板的改进

楼主(2015-06-13):
如果有安装OSD小板后没接摄像头时字符显示正常,接上摄像头后图像发生扭曲跳动请把电路板上的c1和c2电容换成47微法电解电容,就是MINIOSD上用的那种黄色方形的电容(注意极性)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我用的就是OSD升级小板,确实有图像扭曲这个问题 ,看来也要考虑换下电容 。楼主用的什么图传和摄像头?

楼主:

图传是TS835,摄像头是山狗4000

网友:
用的是47uf多少v的电容,这个黄色的应该是钽电容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476J电容应该是6.3V  去某宝搜搜

网友A:
用电烙铁能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能焊接吗?

可以 用尖头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