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控解锁时间太长

楼主(2015-06-13):
每次上完电之后等飞控指示灯都正常了,开始解锁,油门摇杆打至右下角,需要等2-5分钟才能解锁,该如何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情形、学习了!

网友A:
飞控解锁时间太长 指示灯,如何 作者:耍流氓的小屁孩 5231 什么飞控?描述的再具体些,另外油门右下角就解锁?没有知道飞控还有遥控设置,没法具体回答,还是具体描述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描述的再具体些,另外油门右下角就解锁?没有知道飞控还有遥控设置,没法具体回答,还是 ...

飞控:AMP2.8,遥控器:AT9,就是每次将电池充满电之后,给飞机(四轴)上电,右下角解锁电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只要解锁一次之后,再解锁就正常了(前提是不断电),

网友B:
不要在GPS模式下 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GPS模式下 解锁。

自稳模式解锁的

网友C:
你是不是开启解锁自检的GPS选项了?再去查查设置,估计是在等GPS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开启解锁自检的GPS选项了?再去查查设置,估计是在等GPS锁定

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设置呢

在设置里有个参数列表,我飞机在学校,你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设置里有个参数列表,我飞机在学校,你自己找找

标准参数-解锁检查-跳过GPS还是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参数-解锁检查-跳过GPS还是禁用?,

跳过GPS就好

网友D:
让gps先定位好在解锁。那么急会出事的

网友:
不要急,必须等GPS完成定位并记录家的位置,否则一旦遥控失控必丢机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跳过GPS对飞行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跳过GPS对飞行没什么影响吧

建议还是GPS锁定之后再飞行,因为GPS如果在解锁之前没有锁定,飞控就没法判断起飞点的位置,这样飞控会把第一次收到GPS信号的地方设成起飞点,会对RTL模式有影响,其他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gps先定位好在解锁。那么急会出事的

有时候解锁需要等待20分钟,能否让GPS快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GPS锁定之后再飞行,因为GPS如果在解锁之前没有锁定,飞控就没法判断起飞点的位置,这样飞控会把 ...

飞控指示灯蓝色的灯常亮,是不是就是GPS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指示灯蓝色的灯常亮,是不是就是GPS锁定?

楼主:
我将参数设置成“跳过GPS”,现在解锁明显正常了,等GPS蓝灯常亮后再解锁,解锁时间5-8秒,等GPS蓝灯常亮后再解锁,飞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参数设置成“跳过GPS”,现在解锁明显正常了,等GPS蓝灯常亮后再解锁,解锁时间5-8秒,等GPS蓝灯常亮 ...

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