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抽风,,求解啊,,,顺便求稳定pid参数

楼主(2015-06-13):
http://www.tudou.com/v/BMoXX16B8c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v.swf
以前好的,从今天开始的, 由于现在手里没有相机,就先挂了一个摄像头,并配重保持平衡了,在地面测试好的,一到天上就完蛋,,,,,,今天试了5次,都是这个结果,,

网友:
之前有见过这状况,返厂了

网友:
同学,你先去了解一下狗3的重量。然后按照狗三的重量来配重,直到云台不接电时处于平衡状态。这个症状应该就会消除了

网友:
1、确保云台各个轴向机械平衡良好
2、使用调参软件重新设置参数:先做好传感器六面校准、正确选择磁极数、PID参数全部归零、调节电机输出功率横滚一般120、俯仰一般85、从横滚开始调整PID,先调P调到横滚开始摇摆,再调D是横滚不抖,调整I到0.08左右,再适当提高D值1-2个单位,俯仰PID调整参照横滚方法,注意每改变一次参数点写入
3、建议云台加可调稳压模块,稳压输出为10-11V 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