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飞控问题

楼主(2015-06-13):
今天飞机降落的时候有两个桨碰了下地面,但是没有炸。检查确认以后重新上电解锁的时候,电机就会突然转速快一阵或者慢一阵,连接调参软件也都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即使接电脑没有报错,也尝试重新校准飞控。然后下掉桨,解锁,给30左右油,手托起来左右前后晃看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接电脑没有报错,也尝试重新校准飞控。然后下掉桨,解锁,给30左右油,手托起来左右前后晃看电机是否正 ...

好的 。我先试一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接电脑没有报错,也尝试重新校准飞控。然后下掉桨,解锁,给30左右油,手托起来左右前后晃看电机是否正 ...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通电解锁。油门推到多少电机都是和抽风一样忽快忽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通电解锁。油门推到多少电机都是和抽风一样忽快忽慢。

电机出问题了,换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出问题了,换电机试试

六个电机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个电机都出问题了?

问题还没解决?故障的视频有没有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先试一试。谢谢

试试电调直接插接收的油门通道,推油门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是飞控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就是电调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电调直接插接收的油门通道,推油门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是飞控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就是电调问 ...

已经返厂了。飞控校准GPS时。只能校准水平方向,垂直方向无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