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在定高模式会自动升高或者降低高度?

楼主(2015-06-13):
APM2.8在定高模式会自动升高或者降低高度请问怎么解决?450机架

网友A:
气压计不稳定,加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不稳定,加海绵

加了海绵,也做了遮光,在定高模式会慢慢升高或者降低

网友:
震动过大也有影响

网友:
飞控使用气压计定高,低空干扰很大,而且APM厂家用料参差不齐
拆开飞控在气压计上垫一块黑色海绵可以缓解
若是想稳稳定高,推荐加一个超声波模块,4.5米低空效果出色

网友(点评):
加了超声波,在地面站测试高度显示正常,飞起后感觉超声波没起作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你Z轴震动过大引起的~!我发现好几例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你Z轴震动过大引起的~!我发现好几例这样的问题了

加了飞控的减震座的。请问怎样检查飞控震动?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飞控的减震座的。请问怎样检查飞控震动?

日誌設置為記錄IMU 回頭下載日誌看LOG中的ACC——Z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换了个GPS解决了问题,现在基本不会一上一下了,还有在气压计上面加了海绵做了遮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GPS解决了问题,现在基本不会一上一下了,还有在气压计上面加了海绵做了遮光

震动情况怎么样

网友(点评):
震动好像还是比较大,现在还没时间弄震动,有时间在调整

网友(点评):
震动好像还是比较大,现在还没时间弄震动,有时间在调整

网友:
你现在用什么gps

网友(点评):
买的m8n模块

网友:
如最後還不行  要到終端中 setup 清除 erase  重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