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天7控,在改装6段开关后,在调试6段开关参数时忘记...

楼主(2015-06-13):
各位大侠好,本人天7控,在改装6段开关后,在调试6段开关参数时忘记拔下6段开关与控的连接线,直接用USB与6段开关连接,电流倒流导致控损坏,现状是控电源指示灯亮,其他都没有显示,请大侠判断下是哪个部件损坏了,谢谢

网友:
怎么设置的参数,六段开关

楼主:
买的成品六段开机上面有说明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元件烧毁的痕迹

网友:
没有专业水准的话还是不要擅自拆开,即使找到哪个部件坏了,贴片元件也不好更换,建议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