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飞控和GPS都被磁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5-06-14):
一直正常飞,昨天在变电站50米远的地方飞了一会,下来后就出现罗盘错误,重新校准罗盘,但参数偏差太大,三个数字最后一个数字是514,问了卖家说是被磁化了。内外罗盘都一样。pix飞控和m8n,hmc2983罗盘。现在已经返厂维修了。想请教泡泡老师,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我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从装好到现在才十几天,大概飞了十次。

网友:
附近有强磁请教泡泡老师,飞控和GPS都被磁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变电站,维修 作者:AIbluecapf 6899 ,罗盘最好远离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近有强磁,罗盘最好远离音箱

没有在音箱附近,而且这个问题我自己能不能解决呢?

楼主:
对了,车的后备箱有喇叭,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电子市场买个消磁器(15大元左右),飞机别通电,消磁器靠近罗盘5厘米左右打开消磁器电源,然后做画圈动作并逐渐远离罗盘,一米后断开消磁器电源,重新校准罗盘,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市场买个消磁器(15大元左右),飞机别通电,消磁器靠近罗盘5厘米左右打开消磁器电源,然后做画圈动作 ...

谢谢,马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市场买个消磁器(15大元左右),飞机别通电,消磁器靠近罗盘5厘米左右打开消磁器电源,然后做画圈动作 ...

学了一招 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