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点电池电压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15-06-14):
酷点4S5200毫安第一片3.95第二片4.15第三片4.17第四片4.16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A:
没办法了啊,要不然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了啊,要不然返厂

挨,不知道能不能换一个

网友:
这个品牌没听说过,电池还是选知名品牌的。

网友:
这个差的有点多啦   .  要么取三片  做3S用  要么地面用  要么返厂 ... 别无他法 .

网友:
给你推荐一款新的电池,IATA 航模电池

用A品的电芯做的,最近店里在搞活动只售七八折而已,价格很实惠,性价比也很棒,提供七天包换,九十天保维修,我们魔吧这里去买还有礼品赠送的,楼主可以去看看哦!淘宝直接搜IATA航模电池就可以找得到了。祝您找到最适合您的产品

网友:
楼主用什么测的电压,差这么多也太不正常了

网友:
多充几个循环试试

网友:
差了0.2伏多,有点多,最好用万用表逐个测下(因为用那个鸣响器测多S有些不太准)。如果还是差这么多,那你的电池有问题,可以联系售后,不能退的话,就用高端点平衡充充一次把每颗电芯都充满,用几次看看。如果坏了一颗电芯还可以组3S啊。
补充一下:有模友DIY的用1S充电器N个串联起来的NS平衡充也算是高端列的。

网友:
买买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