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配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14):
配置如下:
飓风4110电机
6S10000电池
1555木桨
请问该如何选择电调?
目前考虑了两个:1,好盈乐天40A;1,好盈铂金40A。
可是铂金的太贵了,不知有没有必要上铂金的,乐天和铂金的区别在哪里?
谢谢!

楼主:
自已顶一下自已,希望有专家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轴距700,APM2.6控。

网友A:
乐天吧,老晋对比过同事的乐天和自己的铂金,乐天响应更好。发热量相对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天吧,老晋对比过同事的乐天和自己的铂金,乐天响应更好。发热量相对还小。

谢谢老晋指教!

网友:
乐天就可以啦   但是现在铂金可以刷BLHELI了 。  但是轮稳定来说  还是乐天的口碑好一点 我也在用40A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