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 Tarot 5D 三轴云台 TL5D001”的性能可靠不?

楼主(2015-06-14):
请教各位:飞越 Tarot 5D 三轴云台 TL5D001从功能介绍看是较全面的,好象大疆Z15的功能都有,只是比Z15略重一些。实际使用的可靠性怎样,最好有该云台挂载5D相机拍的视频。谢谢。

网友:
觉得飞越的这个云台价格比较好,虽然没有用过。已经用了两个飞越的机架,感觉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问问商家有没有!

网友:
如果挂载5D系列用于商用航拍,建议还是DJI Z15或者零度 Z2000!其他的基本都是浮云,看似便宜买回来达不到你的效果还得再换,不如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