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E800动力套装,上电后电调提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5-06-14):
头大了,,,,换了机架,用的E800动力套装,PIX飞控

首先确定了马达电调是好的,因为之前用舵机测试仪测试过OK,插PIX的MAIN OUT的1234上

其次,futaba 6203SB接收机SBUS接的PIX,油门行程效准这些都能OK

接电池后,DJI这SB电调黄灯慢闪,电机B-B-B-B-B-B个不停!!!!!!

请问,有E800用PIX的哥们儿们都是怎么回事的!!!!!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我原来没用安全开关,在参数里面屏蔽安全开关解锁,新固件刷了以后参数改变,需要开关解锁才能输出油门信号,而我没接安全开关导致!!

网友:
你用单独的接收机试试每一个电机是否能转用排除法看看是否是信号的延长线有问题

网友A:
PIX的安全按钮按三秒解锁,然后再试。

安全按钮不解锁,就会听到B....B...B...B...

飞行结束后,安全按钮再按三秒上锁,然后又会听到B....B...B...B... 另外检查一下油门通道,是不是反了。

网友:
PIX挑电调的 银燕的有的不行 。  DJI的有的也不行 。   需

网友B:
我的pix用E800好好的。
安全开关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ix用E800好好的。
安全开关的问题吧?

我PIX的安全开关弄丢了,,,,请教一下PIX里面原来有个屏蔽安全开关的选项,,原来3.2固件的时候找到过,设置了以后,可以每次不用按安全开关,直接遥控器解锁的
晕如果真是没按下安全开关导致的BBBB叫不停,那我丢脸丢大了55555555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的安全按钮按三秒解锁,然后再试。

安全按钮不解锁,就会听到B....B...B...B...

请教一下,我现在得找到PIX里头屏蔽安全开关那个选项,安全开关给弄丢了,原来一直就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现在得找到PIX里头屏蔽安全开关那个选项,安全开关给弄丢了,原来一直就没用过!!!!

抱歉啊,老晋玩PIX也才几个星期,还在用APM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啊,老晋玩PIX也才几个星期,还在用APM的固件

好的,我找到方法和你共享!!

网友C:
我也在用这个组合,安全开关的问题而已。
目前也没找到如何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这个组合,安全开关的问题而已。
目前也没找到如何屏蔽

谢谢哥们儿给我信心!!!!

网友D:
根据你的情况,应该是油门行程不一致的表现,你可以参考我的油门行程校准教程,地址: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41&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情况,应该是油门行程不一致的表现,你可以参考我的油门行程校准教程,地址:http://www.moz8.c ...

妹的,华头,我解决了,就是安全开关问题,,按了安全开关协处理解锁就OK,这问题把脸丢大发了。

DJI新的这动力套装不用校准油门行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