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fs-t6b遥控器配和qq飞控求助

楼主(2015-06-14):
无法解锁和校对飞控传感器    图片是接线和  遥控器照片          遥控器的机械开关该怎样设置?           西安的魔友希望可以亲临指导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89210

89211

89212

楼主:
接线图上传错了  重新来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油门拉最低,其它的摇一摇。总会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拉最低,其它的摇一摇。总会解锁的。

遥了好多次  都没反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上电什么响应

网友(点评):
飞控灯正常 但拨遥控无反应 油门行程校对时还有反应

网友B:
是不是遥控的中位点没有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遥控的中位点没有校准

如何校准遥控中位点

网友:
给你个建议。电调不要每一路都给飞控加电。去掉3根红线。留一根。我的QQ飞控就是这么烧的。另外,把飞控的感度调高一点。飞控箭头向右,有两点的那头顺时针指向11点方向。拨码开关不要搞错,1、3、4在右。2在左。最后上电后,静置5秒。让他自检。那个时候不要动飞机,要不一定不能解锁。如还解锁不成功,请将油门微调开到最低试试。以上是我个人的经验,姑且一试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果然对新手有帮助 虽然我换了个遥控器!

网友(2016-04-30):
怎么连接apm飞控

楼主:
什么连接APM

网友(2016-10-28):
首先检查一下遥控器跟接收机对频了没有,如果没有对上,死活是解不了锁的。没用过FS,不知道接收机上面亮红灯是不是就如天地飞一样没有对上频?
APM飞控同样的接线方法,只是飞控跟接收机的通道1,2,4分别用三条杜邦线连接,而不是象QQ飞控一样用一根线分头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