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昨天在降落的时候快到地面了,突然来了一阵大风,落地时碰了两个桨。但都只是磨损。检查了一下都是完好,没有炸。再次通电,解锁后电机就像抽筋一样,转速忽然快然后正常,再忽然快,在正常。六个电机都这样。连接调参软件看一切都正常,不只是什么原因。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

楼主:
?from=y1.7-1.2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调或者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调或者电机的问题

就算是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也不能六个同时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也不能六个同时坏吧?

嗯 那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这样试不出来的  正常装桨 上电 飞机举过头顶  去感受陀螺仪是否有反馈 去测试油门1234通道的反应    在油门固定的情况下 12通道不动   倾斜飞机 飞机会有明显的修正效果来保持水平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装桨 连地面站 上电 解锁 看陀螺仪变化
还可以桨全部反装 解锁 通过数传看一下陀螺仪
电调电机怪的概率不是很大

网友:
检查GPS支撑有么有被抖松和虚位!!!!

网友:
不应该带病飞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