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就一飞冲天,如何解决?

楼主(2015-06-15):
刚装好的F550六轴,试飞其他都挺好,就是一开到“定高”就快速爬升,几秒钟直接冲到至少30几米,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毛病?另外由于机架空间问题,我将APM的减震拆掉了,会是设个影响的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
油门在中间位置么?看看飞行记录

网友:
z轴震动过大

网友:
看你切定高的油门是多少 超过百分之五十 肯定会上升

网友A(2017-03-18):
请教,APM飞控,一 切定高模式,飞机就上下窜,基本不受油门控制,可能 问题和 解决方法是?没上GPS,自稳模式下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APM飞控,一 切定高模式,飞机就上下窜,基本不受油门控制,可能 问题和 解决方法是?没上GPS,自稳 ...

APM的定高依赖气压计和z轴...如果切定高就窜有可能是z轴振动过大

网友(2022-05-30):
楼主你这开定高一直往上飞切换自稳才拉回来和我一样,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急,非常感谢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