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请问泡泡老师APM电流传感器 不稳会出现自动返航吗??

楼主(2015-06-15):
请问泡泡老师APM电流传感器 不稳会出现自动返航吗??我的飞机飞100米就会自动返航。。。我也没设电子围栏。。。它就切RTL回来了,,我是GPS模式飞的,,飞高70米它也自动返航。。不知那儿出了问题。。

网友:
电流传感器不稳唯一的反应就是坠机。看看你的控功率放大器是不是开的很小功率,比如-5db,或者用了摄像机wifi设备,甚至图传是2.4g的,都会有这个后果。报一下你的控

楼主:
好,,我的控是华科尔D10白色的控。。图传世5.8G的。。控功率放大器调到最大20db。。。没有摄像机wifi
就用了摄像头。。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我飞行300米后就自动返航。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