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机起飞逆时针转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15):
油直机起飞逆时针转圈是怎么回事?需要调试哪里,求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陀螺有没有设置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有没有设置好啊

设置好了

网友(2015-12-16):
尾桨角度够不够呢

网友(2016-05-27):
尾巴修正反了

网友(2016-06-30):
检查离合器单向轴承是否安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