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W数传和100mW数传对比!

楼主(2015-06-16):
请教一下用过500mW和100mW数传的朋友,有没有对比过距离相差多少

我只有100mW的433MHz,最远飞过300米,手机地面站上显示信号强度24%

网友:
我也用的100mw的,楼主你有没有遇到过,信号显示0,但是还能连接。
比如150米的时候信号显示为0,但是连接很顺畅,再继续到300米的时候,信号始终是0,但是连接一直都很顺畅。我这信号显示与实际不符,不知咋整

网友A:
无线电信号主要看环境,差别很大的。比较没有意思。一样环境下,500MW的肯定比100MW的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信号主要看环境,差别很大的。比较没有意思。一样环境下,500MW的肯定比100MW的元

对   只是想知道远多少

对于偏僻的飞场来说  电磁环境相对还是可以的

所以有500mw的朋友们  说说你们的距离吧

网友:
433是业余UHF频段,还有许多无线抄表系统也使用这频率。所以433现在使用环境不好。

网友:
根据能量传输和接收灵敏度来算理论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