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无法解锁

楼主(2015-06-16):
APM2.8上电后和在地面站都不能解锁,这是为什么?

楼主:
遥控器是华科尔10

网友A:
我也这个控,接收机一通道和二通道对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个控,接收机一通道和二通道对调了吗

对调了啊

网友B:
不能解锁应该有提示的 请把提示截图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解锁应该有提示的 请把提示截图发出来

没有提示,就是不能解锁,怎么按都不行

网友:
不会没有提示的  看带地平线的那个页面

网友:
红灯怎么闪?

网友C:
D10的奇控,哈哈来我版块看一下控的校准吧,看看你做对没有!! 地址: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266&extra=page%3D1

楼主:
3个灯都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的奇控,哈哈来我版块看一下控的校准吧,看看你做对没有!! 地址:http://www.moz8.com/forum.php? ...

大哥还是不行啊

网友D:
红灯怎么闪法?

网友:
红快慢各一下,代表传感器纠正有误。快闪代表正在校准。

网友C:
你回到水平界面,看下你的解锁会出什么提示,红字会提示的,或是在下边的消息框中看一下, 截图上来。

网友(点评):
大哥提示是Bad GPS Hedlth

楼主:
是这个图吗

网友D:
遥控器没有校准!还解锁个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没有校准!还解锁个屁啊

错了,是这个提示Bad GPS Hadlth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提示,就是不能解锁,怎么按都不行

大哥提示是Bad GPS Hedlth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回到水平界面,看下你的解锁会出什么提示,红字会提示的,或是在下边的消息框中看一下, 截图上来。

大哥提示是Bad GPS Hedlth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灯怎么闪法?

大哥提示是Bad GPS Hedlth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