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解锁

楼主(2015-06-16):
折腾好久了,发现好多问题,如今用的是mwc2560 我的遥控器解锁不了,闭锁也不行,唯有在地面站上点开锁指示,如何才能使遥控器解锁闭锁呢

网友:
请重新连接电脑,核查飞控上遥控中立点校准是否准确,通道反向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油门和各个方向舵,吧舵量调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