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最新固件无法解锁和罗盘的问题,麻烦大家帮会我看看

楼主(2015-06-17):
从下午4点一直弄到晚上12:29一直无法解锁,罗盘还不动,看了好多教程,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也是

都崩溃了吗,请懂的人帮我看看。

这是不能解锁的照片

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磁偏角这栏不知道是校准罗盘后自己会填数字还是要怎么弄 ...

为什么右边没有点

这样照片是怎么动罗盘,水平度不会动的

网友:
没见过这个提示 找了一下好像是什么传感器的问题    刷下车 然后刷回3.1.5试试

楼主:
校准罗盘的那个项,开始校准后并不是1分钟的时间,好像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楼主是想说罗盘校准了后转动飞控罗盘没反应吗,最后一个是提示电压有问题,楼主有接电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楼主是想说罗盘校准了后转动飞控罗盘没反应吗,最后一个是提示电压有问 ...

现在解锁提示是Bad GPS Hedlth直接了APM和遥控接收机,GPS和罗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看图好像内外罗盘选择不对,最新版软件不会自己停下来,检够约700点就可手动点击完成了,在向导调式状态下,一步向下,到最后会显示通过的项目,有一项不过就不能解锁的

网友:
提示没有搜到星

网友:
加我qq 463089576  我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有问题啊,你加我吧892536105

网友:
更正一下 “罗盘误差过大”

网友:
你的接线是不是有问题,陀螺仪的线在gps接口下面

网友:
先把跳线接上,看看内置罗盘好使不,然后判断下罗盘线是否都正常,把罗盘拆开,用万用表量每个角。把数据重新刷下

网友:
哦对了 apm不支持最新固件 也不是不支持 兼容性不好 刷回稳定版本 3.1.5估计就好了 还有 别指望用新固件了 3.1.5是最新了

网友(2016-04-16):
新手来观看!看看大神们怎么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