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楼主(2015-06-17):
          跪求各位大神 泡泡老师,APM 飞控更换2560后烧写固件不成功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1.用USB ISP 写2650

2.读写溶丝FF.D8.FD

4.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溶丝会显示0xFDD8FF

5.定完2560

6.C灯闪

1.用USB ISP 写2650
2.读写溶丝FF.D8.FD
4.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溶丝会显示0xFDD8FF
5.定完2560
6.C灯闪
二写32U2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7752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8452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1334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8900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1160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1467
32U2写完。C灯闪。
三用USB 写32U2  电脑只识别2560DFU 驱动。没识别到32U2 DFU????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7424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7997
  跪求各路大神指点,是固件问题,还是烧写那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32U2的USB驱动程序,可以发邮件给我吗?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2

去一楼下载

楼主:
烧写APM 2560.32U2 。重复看了多遍泡泡老师的烧写过程视频,写入Atmega32u2的PPM解码通讯程序
1、mega2560和mega32U2的bootloader都烧写完毕后,连接APM飞控板的USB口到电
脑上,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 此驱动在APM固件的ardupilot\Tools\ArduPPM\ATMega32U2\Drivers目录下,如果
没有的话请自行去APM的wike网站上下载一个固件。驱动装好后在设备管理器中会
出现一个ATMEL的DFU设备
   第一要先给32U2写BL固件使用USBASP。
然后插上JP2插冒。RST+gnd短路。再连接USB到电脑
然后拔掉RST+GND短路线 电脑会自动认到32u2 就可以使用flit烧写32u2的HEX文件了
各种方法都有试过。电脑换过。???到底是那一步不对,求解????

网友:
1、烧2560把那个数据重载对勾去掉试试
2、三用USB 写32U2  电脑只识别2560DFU 驱动。没识别到32U2 DFU????
没错,电电脑是提示2560DFU,准备好32U2的USB驱动程序,手动新一下,

楼主:
32U2的USB驱动程序,可以发邮件给我吗?117319049@qq.com

楼主:
感谢ZWXBB,你的一句话让我少走一个地球的弯路!!“没错,电电脑是提示2560DFU,准备好32U2的USB驱动程序,手动新一下”

楼主:
原来“ZWXBB”就是泡泡老师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7639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244 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2442 ,请原谅我的无知.APM 飞控烧写固件电脑无法识别无法进入32U2 DFU 烧写32U2PPM 飞控,固件,APM,F5,泡泡老师 作者:心蓝恒信 8647

网友(2018-06-27):
支持一下泡泡教程

网友(2019-06-12):
我刷32U2FLASH后就只有一个com口了,无法连接地面站,怎么办

网友(2020-06-16):
我的提示无法打开usb设备,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1-01-23):
又长见识了,虽然好多不懂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网友(2021-06-05):
引用 楼主:
烧写APM 2560.32U2 。重复看了多遍泡泡老师的烧写过程视频,写入Atmega32u2的PPM解码通讯程序
1、mega2560 ...

安航空Dahl扩大了肯德基案例介绍

网友(2021-07-12):
同样驱动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