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六轴组装后总是侧翻 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5-06-17):
apm飞控  华科尔d10遥控

飞过几次 无论快给油门还是慢给油门 都是侧翻。。。。

看过泡泡老师的视频 接线是按照泡泡老师讲的连的(自己认为是连对了,但是为什么会侧翻呢)

所以想请各位大牛帮忙指点一下 是不是我电调接错了

这是我六轴的图片(图片是比较早的,那时候还没安浆)

我感觉是X型的

网友A:
电机的标注位置上错的吧

网友B:
飞控有没有做中心校准,还有遥控器校准

网友C:
你刷小车固件再刷多轴固件,然后看下电机转向吧,看你安装是对的,就是看桨的转向对不对了,我这边有桨的方向和定义,来看一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55&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标注位置上错的吧

那应该是什么? 我看四楼说我电调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有没有做中心校准,还有遥控器校准

都校准了 跟着泡泡老师视频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校准了 跟着泡泡老师视频做的

  线都接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刷小车固件再刷多轴固件,然后看下电机转向吧,看你安装是对的,就是看桨的转向对不对了,我这边有桨的方 ...

嗯嗯 但是我感觉我的浆应该是正确的 相邻的一正一反  要是都安错了 不就吸在地上飞不起来了嘛
我回去试试重刷固件~ 谢谢啦

网友D:
看电机的旋转方向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机的旋转方向对吗?

转向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向是对的

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检查电机转向,电调插头顺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