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500飞不起来了,请前辈高手指导

楼主(2015-06-17):
我的S500飞不起来了。我是新手,第一次组装多轴,用的APM飞控,刚组装完成后还能飞,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管油门推多高,转速好像都提不起来,没有升力了,加速度,罗盘,遥控都校正了一遍,还是不行,百思不得其解,求前辈高手们帮我找下原因,指导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虽然我是新手,电脑上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是不是电调的油门行程需要校准?

网友:
新买的飞控吧、我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要以前的设置清除、再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是电池电不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电不足了吧

不是没可能,最好他检查一下,如果不是,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B:
用erease命令清除以前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rease命令清除以前的设置

求教怎么清除以前的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电不足了吧

哈哈哈,虽然我是新手,电脑上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怎么清除以前的设置啊

我现在手机上的,回家后电脑截屏发你、我也是泡泡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机上的,回家后电脑截屏发你、我也是泡泡老师教的!

谢谢前辈魔友了

网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65
看泡泡老师的这个视频教程,第二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S500飞不起来了。我是新手,第一次组装多轴,用的APM飞控,刚组装完成后还能飞,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

我也是S500,今天下午刚解锁,加油门后飞机非常不稳,往后倾斜,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侣,如果有的话能告诉怎么弄的吗?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S500,今天下午刚解锁,加油门后飞机非常不稳,往后倾斜,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侣,如果有的话能 ...

我也遇到过,重新校准加速度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要重新校准下是吗?谢谢

网友(点评):
要重新校准下是吗?谢谢

网友:
看华硕的视频,从头到尾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S500,今天下午刚解锁,加油门后飞机非常不稳,往后倾斜,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侣,如果有的话能 ...

看看是不是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