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为什么我APM升级固件时提示通信错误-没有连接

楼主(2015-06-17):
如图

楼主:
还提示这个

楼主:
解决了 看了泡泡老师视频后发现是COM口选错了

楼主:
我操 还是要重做罗盘校准

楼主:
好像只能升级3.1.5  3.2最后会提示重新罗盘校准

网友:
如果使用APM的话  建议只刷到3.1.5就可以了  再高的固件 不支持了 。

网友(2019-12-31):
https://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