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在终端里准备清理那个什么 连接后就一直⋯⋯

楼主(2015-06-17):
还在继续

网友:
关闭地面站 飞控断电   第一次连接飞控到电脑的时候打开MP  就可以打开终端了 。 APM新版固件已经阉割掉终端功能了

网友:
3.2以后没有了,刷回老版再清,再刷新版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
刷成车就好了

网友:
一定要刷成车吗?刷别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