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915数传怎么回复出厂设置啊?连接不上了

楼主(2015-06-17):
连接不上

网友:
上图 光说是没用的  到初始设置  数传设置那里

楼主:
两边设置不同步 我就点过加载 保存 上传然后就连接不上了

楼主:
超时过后出来这个

网友:
你用USB能连上吗

网友:
如果连不上,把MP删除干净,注意:干净彻衣删除,再重新装MP

网友:
加载设置 然后看一下你的数传固件版本   如果你点了加载固件版本 很容易导致把地面端升级成了最新的数传固件 导致两边不一直 所以连不上    相关问题 请搜索   泡泡老师 数传升降级

网友:
飞机数传,连USB一TTL刷机板接电脑上,升级为原来电脑端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