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刚刚装了APM2.8遇到几个问题

楼主(2015-06-18):
按泡泡老师视频里说的把失控保护都设置好了 关闭遥控不会自动返航

网友A:
小朋友问题真多啊 哈哈  图图  要看图 看3通道pwm够不够触发值

楼主:
刚刚入手什么都不懂 都是按教程里走的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问题真多啊 哈哈  图图  要看图 看3通道pwm够不够触发值

刚刚入手什么都不懂 都是按教程里走的
数值975

楼主:
还有那个手机端的地面站 又下安装器 又翻墙的 还是没有地图 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
你加我qq  唉  备注moz8

网友B:
5通道飞行模式那里,关控后,是否跳到RTL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手机端的地面站 又下安装器 又翻墙的 还是没有地图 有详细教程吗?

搜索playuav 下载playuav版本   肯定有地图

网友:
有些遥控器没有失控保护功能。还有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接收机要通电的。

网友:
把遥控通道小限设置到负值

网友:
你是啥控?

网友:
关控后,是接收机发送记忆的PWM值给飞控的,然后飞控根据你设定的值对应动作执行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5通道飞行模式那里,关控后,是否跳到RTL档了?

数值975 关控后不跳到RTL
还有定点模式不能切换
换成别的模式都能切换就是定点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值975 关控后不跳到RTL
还有定点模式不能切换
换成别的模式都能切换就是定点不能

把关控后跳到的那档设置为RTL,看不到定点?你刷的是3.15固件吧?

楼主:
是3.15怎么了?难道还要升级吗?

引用 网友B:
把关控后跳到的那档设置为RTL,看不到定点?你刷的是3.15固件吧?

是3.15怎么了?难道还要升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值975 关控后不跳到RTL
还有定点模式不能切换
换成别的模式都能切换就是定点不能

我的也是定点模式不能切换 请问 你解决了吗?

网友C:
估计你是富斯的控吧。。
我这里有个文件,按照这个可以设置6种模式。
见附件 刚刚装了APM2.8遇到几个问题 APM 作者:magicpotato 2148 富斯I6 固定翼 副翼

楼主(2015-08-04):
我用的是T8FG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是富斯的控吧。。
我这里有个文件,按照这个可以设置6种模式。
见附件

我用的是T8FG

楼主:
3.15难道不能正常失控保护 难道要升级

引用 网友B:
把关控后跳到的那档设置为RTL,看不到定点?你刷的是3.15固件吧?

3.15难道不能正常失控保护 难道要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