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APM飞控无法清0。

楼主(2015-06-18):
按泡泡老师的教程。出现无法清O 的情况。。谁能教我一下。。。

网友A:
apm不要刷3.2.1的啊 死很惨的啊 ……  刷3.1.5
apm  3.1.1.固件之后就没有终端功能了
清零的话刷个车 再刷多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不要刷3.2.1的啊 死很惨的啊 ……  刷3.1.5
apm  3.1.1.固件之后就没有终端功能了
清零的话刷个车  ...

谢谢了。我现在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不要刷3.2.1的啊 死很惨的啊 ……  刷3.1.5
apm  3.1.1.固件之后就没有终端功能了
清零的话刷个车  ...

3.2.1有啥弊端呀~刚刷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不要刷3.2.1的啊 死很惨的啊 ……  刷3.1.5
apm  3.1.1.固件之后就没有终端功能了
清零的话刷个车  ...

3.21怎么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1有啥弊端呀~刚刷的固件~

官方说apm稳定版本只更新到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