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校准后面,变慢转了。。。

楼主(2015-06-18):
银燕的12a电调,校准后。电机的速度变成很慢了,。请大家看看啥问题

网友:
说过程 说配置 有图上图 有视频上视频

网友A:
你肯定弄错了,设置到低进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弄错了,设置到低进角了

谁没事会去动这个吖,还是等等楼主再详细说明一下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弄错了,设置到低进角了

那用什么办法,可以设置回来呢

楼主:
我用的是银燕12A的电调。搭配CC3D飞控,在测试的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我就去做电调油门校准了。做完之后,电机转速变的很慢。这个什么问题导致。我到现在没搞明白。操作;一、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打 到最高点,将电调接上电池。滴  滴  油门打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银燕12A的电调。搭配CC3D飞控,在测试的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我就去做电调油门校准了。做完 ...

搭配cc3d一起校电调?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在CC3D里做好校准遥控器和最低起转pwm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配cc3d一起校电调?

单独校准的

网友:
机架是否水平,方向舵是否跳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电调校准的时候,设置错了,导致。,谢谢各位哥们哈

网友(2015-10-02):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电调校准的时候,设置错了,导致。,谢谢各位哥们哈

求指导 遇到同样问题 听到几声降油门至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