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型碳管如何配置电机基座

楼主(2015-06-19):
请教论坛里各位专家:
我想使用30X30X27的方型碳管作四轴机臂,
但在如何选择电机基座上碰到了问题,请问该怎么选择基座,
如果自己用碳板做,有没有案例参考?谢谢!

楼主:
补充请教:30X30X27的方型碳管打6mm的孔固定于中心板会不会影响管子本身强度?

网友:
U型螺丝+垫片

楼主:
好的,谢谢,我淘宝看看!

网友:
网管子中间 加 圆柱形 支撑架试试,,,

网友:
万能的淘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