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手一台四轴,发个配置,希望帮忙看看!

楼主(2015-06-19):
新人想入手一台四轴,发个配置,希望帮忙看看!
我在论坛里翻了很多帖,想买下面的配置,暂不考虑云台什么的,纯粹先玩玩,希望大家帮忙看看,提点意见建议,谢谢大家:
机架:F450
电机:朗宇X2212 KV980
电调:天行者 30A
电池:3S 2200mhA
充电器:B6 平衡充
桨:1045或者1047?
遥控:天地飞 WFT07
飞控:考虑APM或者MWC
另外:我希望加个GPS
注:作为新人我对这个还不是很懂,只罗列了大件,还有什么需要的希望大家提点下,另外在飞控的选择上我有点纠结,希望能提点建议,我以前做过智能车,想玩开源的飞控,所以QQ之类的飞控就暂时不考虑了。这个配置应该在1700以上了
再问下,1045和1047这两种桨在实际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就是哪个配置过高,哪个是瓶颈。。。
谢谢啦~

网友:
楼上说的对。450的话,可以2212 980kv配3S电池,1045桨,效率比1147桨较高,若要求大载重,1147也完全可以。电调推荐好盈乐天20A,是多轴专用的

网友A:
某宝上套机多的是。随便买一个练练手。遥控如果长期玩的话可以买个好的。好遥控一辈子也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套机多的是。随便买一个练练手。遥控如果长期玩的话可以买个好的。好遥控一辈子也不用换。

我想一次性到位,我选的这样遥控怎么样?

网友:
建议上天九,遥控要好点,不后悔,或者二手付他爸jr之类

网友:
入门价格配置   飞控建议apm  玩的人多  交流方便   可以加gps如果觉得贵  我这里有二手全套   电调建议  好盈乐天20a

网友B:
新手入门准备遥控入个D10,飞控CC3D,不知适合不

网友:
新手用有定高的飞控好点,遥控器可以一步到位卖好的,这个不是消耗品

网友:
电机、电调和机架可以用便宜货,炸了不心痛

网友:
买qq飞控不如买cc3d,相同价格cc3d可以电脑调参

网友C:
没有问题的 建议直接购买 @sdasus 的APMPRO+7N套装  由于淘宝上鱼龙混杂 很多小作坊做工不堪入目 给飞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

飞控嘛  APM就是入门的   建议如果手头富余一定要上PIX & pixmini
1145和1147两种桨差在螺距上  1147比1145提供的升力更大一些 但是对于电机的要求会高一点

建议看一下电机效率表 来选择电机 桨 电池

你这个配置 基本都是瓶颈  一旦要换配置的话  基本都是... 闲置 .

你可以配好的飞控和gps  比如说PIX+M8N   但是其他配置不要变  你上边所述的 就可以了

新手还是要多飞  不要一味追求高大上的设备啊  哈哈

遥控器嘛  最低 华科尔D10 如果还想再投入一些 可以 睿思凯 X9D 这两款遥控器都是价格和性能成正比的

就到这里吧 ,,,....  有问题欢迎随时跟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一次性到位,我选的这样遥控怎么样?

不怎么样。买一次买个好的,最起码买个通道多的。以后肯定不后悔。

网友:
建议上天9,不然通道一定不够用,我的天九9个通道全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门准备遥控入个D10,飞控CC3D,不知适合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 建议直接购买 @sdasus 的APMPRO+7N套装  由于淘宝上鱼龙混杂 很多小作坊做工不堪入目 给飞行 ...

额,那希望你能推荐个新手配置,哈哈,价格要在能接受的范围,哈哈,比如2200上下,谢谢啦~